求冲床吨位监测传感器

楼主(2011-05-14):
冲床需要监测工作时的吨位,用什么传感器可以采集数据传送到PLC并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压力传感器
下载积分:+4(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般都是压力传感器了.再接到专用模块.
下载积分:+4(wei0212007) 热心助人

楼主:
压力传感器该如何安装啊?冲床见下图:

网友C:
看图应该是液压冲床,你可以找个合适的压力传感器装在系统压力的管路上,检测系统冲压时的系统压力传给plc处理,希望对你有帮助。
机械冲床,不是液压的。
下载积分:+1(wei0212007) 热心助人
學無止境

网友D(2011-09-03):
吨位仪,咨询电话18936092952

网友E(2011-12-30):
南京飞勒克 专业提供压力机,吨位监视系统,压力模块、传感器,电子凸轮控制器,可来电来Q咨询 QQ:1192389326

网友F:
应该接在高压油管上
谢谢老师

网友G:
可使用TLG系列吨位荷重监视器,通过设定机床与工件加工负荷极值,可提供负荷峰值报警、趋势报警、自适应报警及成形区域报警等多种报警模式,实现遇警瞬间停机,警模式,实现遇警瞬间停机,以保护机床,延长模具使用寿命,保证加工工件的一致性。它采用的是应变传感器进行感应的,装在受力柱上即可。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