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出现AL-E9

楼主(2011-05-14):
我用三菱M-J2S-700A伺服,通过位置控制模式,CN1内部怎没接线,其中我用到的Y0,Y1脉冲信号,Y3伺服启动,
我自己这边接了一下,经过参数设定了,单一接通电源就出现AL-E9,请各位师傅帮忙解决一下,谢了!

网友A:
那是伺服只通了主电路的原因,不知你能不能听懂,还是接线问题

网友B:
只是控制电路给伺服ON 但是主电路没有给伺服提供220v的电压 导致报警

楼主:
哦,是这样啊,谢谢了啊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