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控制问题事项

楼主(2011-05-14):
我公司使用的是三菱A系列变频器,矢量变频控制闭环(驱动电机带编码器)
速度控制方式:
单动时,通过电位计调整速度
联动时,速度的调节来自前级的模拟量信号(0~10V)
最近经常出现以下问题:
设备在正常运行时,偶尔会出现突然停下来现象,停下来2~3秒后,又自行恢复正常速度运行。
出现频次:有时几个小时,有时2天,没有周期性。
请问这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控制回路应该是正常的,要不然不可能自行启动的。
拜托了各位,小弟心急如焚。
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我,13564404883

网友A:
是不是瞬间停电再启动啊 ,你检查一下~!

楼主:
我公司是一条生产线,如果是瞬间停电,其他的电控柜应该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但其他的都是正常的。
另外,瞬间停电一般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告之一下,
因为,上述现象已经出现多次了。
变频器的寿命一般是几年?

网友B:
应该没那么复杂吧,如果说开始几年都是正常的,说明后面应该没问题的,会不会那里接线螺丝松动,或许继电器接触不好等原因!才会出现偶尔一坏的毛病.因为有时我们维修机器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你不在时人家说坏了,你一去又在正常运行,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问一下,这跟模拟量信号受到干扰有没有关系?

网友C:
电网电压怎样?我也遇到过,4台同样的设备就只一台设备偶然停顿一下又好了。要仔细调整变频器参数喔,有条件换一台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D:
偶想问题出在反馈回的那个0—10v信号上,变频器停了,那证明它保护动作了,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应该要有两种思路,一是确保反馈信号不要超过类比输入电压值上限,二是设定变频器参数时信号异常反应的时间、各上下限的百分比参数等等。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但那是控制多段速的中间继电器接触不好,我认为变频器的故障比较小,如果变频器有问题它会报警,也不可能每次自己停机有都能正常起动!

网友F:
先监测前级给的模拟控制信号是否中途消失,你可以在变频器上设置外部没有信号时变频器保护输出,设定一个频率,如果出现该频率运转则是模拟信号有问题!

楼主:
7楼的说的很对,自动我更换了中间继电器后,就一切正常了,谢谢各位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