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请问中间继电器,其常开触点,在得电时,会不会因为

中间继电器本身的原因,出现瞬时断开的现象。

我是初学者,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A:
不会,还没那么差的继电器.除非是很旧的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用久了触头烧蚀有接触不良的可能

网友C:
控制线路接触不好有可能发生此情况

网友D:
正常情况下不会,特殊情况会;触点烧的差不多的也会,用手摇一摇会随时散架的也会。

网友E:
引用楼主lixiangnse于2011-05-14 14:19发表的 关于中间继电器的事项 :
请问中间继电器,其常开触点,在得电时,会不会因为

中间继电器本身的原因,出现瞬时断开的现象。

我是初学者,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这种可能当然会有

特别是当触点控制的负载偏大或通断频次较高时,

大多是触头氧化所致

通断的判定实际上存在一个临界点,空载和带负载的测量结果又会有差异

本人曾在现场处理过多次同类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力支持

网友F:
差的底座也会导致以上情怳

网友G:
中间继电器有好多种,有铁芯与外界裸露也有封闭的前者功率大,体积也大,就是铁心容易上灰尘,搁置久了再用噪音大,严重的影响继电器功能;封闭型的继电器体积小,功率也小,带大功率的负载容易使动触点的铜片失去弹性出现打火造成瞬间无输出是有可能的,其次象6V,12V对电压也很敏感.

网友H:
不会的
wusaoyun

网友I:
差劲的很常见哦

楼主:
已经确定了,的确是中间继电器的问题,更换了之后,设备运行一切正常了
做事心态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