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事项

楼主(2011-05-14):
我公司使用的是三菱变频器,
编码器是欧姆龙的,
编码器使用的是5V电源,
电机带编码器
为什么将编码器的5V电源断开,设备仍可以正常运转呢?

楼主:
但是编码器的另外4根线中任意一根拆下,都会变频器报警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再换个编码器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