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变速控制

楼主(2011-05-14):
请问下各位工控达人 ,怎么对伺服电机进行变速定位啊?
就是指令行走50000个脉冲,开始时以10000HZ快速行走,
在行走到10000脉冲时,变速到5000HZ,
行走到30000个脉冲时候变速到30000HZ,至到结束。
在程序中怎么实现啊?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寄存器,开始频率MOV传10000,脉冲走到10000时频率在传成5000.....以此类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需要是绝对位置定位还是相对位置定位? 编一个判断指令 当D8140的脉冲数到达50000时使用MOV指令将新的速度给它!不明白可以QQ:280881136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我在程序里也是那样做的, = D8140 K10000 --------- DMOVP K500 D0(速度寄存器)
可是D8140的值变化非常的快 ,以至于这条指令根本无法进行,我把频率(速度)放很低时,才可以,关键是实际工程中速度不可能那么慢的 ,

网友C:
先用除法指令把dm8140降低。用m8029和步进能实现

网友D:
= D8140 K10000 --------- DMOVP K500 D0(速度寄存器)
可是D8140的值变化非常的快 ,以至于这条指令根本无法进行,我把频率(速度)放很低时,才可以,关键是实际工程中速度不可能那么慢的
= d8140 k10000 dmovp k500 d0 速度非常快,为何不换成 <= D8140 K10000

网友E:
把加减速时间延长应该会解决(更改D8148的值)

网友F:
一般的西门子的包络可以直接组态生成。三菱可以用带加减速的指令,分段进行,

网友G:
用西门子包络表比较适合
wusaoyun

网友H:
学习了,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