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USB编程电缆能自制吗?

楼主(2011-05-14):
我想弄一条基恩士PLC-USB的编程电缆。自己研究学习一下,不知道哪位大虾能。热心教下

网友A:
普通打印機USB線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兄弟你的PLC型號為?

网友B:
我也想要,太好了

网友C:
下载积分:-2(zyfzxh)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樓主是否你的USB通訊線的驅動沒有安裝好,另是否有更換或USB通訊線測試過?

楼主:
kv-16的PLC

网友D(2011-07-04):
版主还在么?我用的打印机线,可是无法驱动。。。
请问哪有KV1000USB线的驱动下载?

网友E:
版主说的应该不会错,肯定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