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适配器

楼主(2011-05-14):
请教一下,适配器CPM1-CIF01可以直接用线缆代替吗

网友A:
可以的,不过那个插头是专用的。

网友B:
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别自己做编程电缆,我就是按照网上的图做了一条,烧了PLC的口不说,连电脑的USB口也烧了,花了不少钱才修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