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漏电保护开关配置问题

楼主(2011-05-14):
我新接手的一个设备,接入电源是三相五线。设备控制柜内一个三相380V空开,一个两相220V空开。
这个设备在我接手之前就有问题,反映来的情况是只要推上两相空开,总线上的漏电开关就会跳闸。有两套,但另一套送电不会跳闸。
我去现场查看发现总线上都是一个三相三线的漏电开关,而设备使用的是三相四线的电源。
我怀疑是这个漏电开关配置不正确,由于现场还没有正式通电。我无法试验。
所以拿出来讨论一下,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一定要更换为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

网友A:
你用CAD画出接线图传上来我帮你分析

网友B:
好象与配电系统的接地方式有关系,详细记不清了.

网友C:
如果零线没有接入漏电开关,而你两相开关又是使用零线的有电流从零线通过,那当然就会跳了!

网友D:
做个标记 学习中

网友E:
肯定跳闸的,三相漏电开关下面又接了单相220V的电器,一部分电流通过零线了,导致那三相电流不平衡了,漏电保安器肯定动作

网友F:
支持5楼的说法

网友G:
换一个三相四线的漏保,就好了

网友H:
学习中,我准备好笔记本了?

网友I:
总漏电开关换成三相四线的就不会跳闸了

网友J:
三相三线漏电断路器下口不能单走单相照明电,二次线路的火线也不能从三相三线漏电下口取。

网友K:
换一个三相四线的漏保,三相三线漏保不能带单相负载。

网友L:
5楼说的正确

网友M:
总线一般配空气开关。分线才配漏电开关。设计就有问题。漏电整个系统就跳了。三线漏电开关没过零线,后级空气开关又使用零线,肯定会跳闸的。简单点就把三相漏电开关换成四线的。麻烦一点把总线换空气开关,分线换漏电开关。

网友N:
换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

网友O:
为了安全,控制回路的220V最好用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P:
支持5楼看法

网友Q:
换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

网友G(2011-12-12):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R:
支持5楼的说法,供电系统错误!三相五线制,是不需要装漏电开关的。另外在同一条供电系统中是不允许使用两种不同方式的漏电开关的

网友S:
零线和地线分开,有人习惯混接

网友T:
如果是这样的话,三相三线制只能使用三相设备啦!对吗?
改用三相四线制的话可以使用其中的220V了

网友U:
三相五线,肯定要从三相分220V的电,而互感器只是三相的,此情况肯定会跳闸!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V:
漏电开关还成三相四线的,前端的线不能和后端的互相取电。

网友W:
有可能其中一根线接地了

网友X:
那怎么另外一套是好的呢,我感觉是漏电开关有问题

网友Y:
1、你说两套一样的设备,一套跳一套不跳,那么我们有理由说你的总线漏电保护开关是好的。
2、漏电保护开关是好的,你柜内开关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也没跳,那么不是你柜内短路。
3、我们只能说你柜内产生漏电,是由于接线不规范造成的漏电,还是你的某个器件有问题漏电?希望楼主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Z:
三相漏电保护器其实就是一个零序电流保护器,当使用单相负载时,电流不平衡,保护器动作。 另一个不动作,有两种原因;一是漏电开关坏,二是没使用单相负载。

网友AA:
画出来分析一下啊

网友AB:
学习,记录长知识

网友AC:
有必要配这么漏电开关吗?在总线那换个三相三线断路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D:
是的,总线上必须更换为三相四线漏保。

网友AE:
将220V单相接380V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