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的改造问题

楼主(2011-05-14):
谁改造过韩国宇进380的注塑机啊我想改造机器为了节电,用变频控制液压泵。我的电话13863131280

网友A:
还有用变频控制液压泵的呀!!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B:
我改过,不过不是韩国的设备,是广东震得的,就是用注塑机的流量电流加个转成0到10V的电压模块作为变频器控制电机速度的条件就行了,节电效果不怎么样,还不如不改呢。每天开机6小时,还省不了2度电呢。一个11KW变频器好几千。

网友C:
没必要改。

网友D:
见过用伺服电机改的

网友E:
不知情况如何,我有个同事专做这个生意,就是加变频器节电,效果如何不道,但我知道的是生意不是很好,不如装机械手的生意好做,机械手安装后,工厂,装一只机械手,立马可以省一个到三个工人早年的生产可好啦!!!!!!!!1

网友F:
我只改过用风门调风量的风机改变频器后省电不少,机械故障也降低了很多,没有见过液压泵电机改变频器能省电多少?值得借鉴

网友F:
3楼的师傅,你说的是注塑时电机(液压泵)的负载电流(电流变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0-10V)去控制变频器加减速吧?

网友G:
听别人介绍过,说是可以省电,没试过。阀控系统的可以试试,泵控系统的话就不要烦了。

网友H:
改变量泵,保证省电三分之一

网友B:
一个变量泵的多少钱啊,得猴年马月把成本收回来。另外回复9楼,这个电流是不是负载电流,我用的是接在外部电流表上的那个显示流量电流的信号线,0到10V就是用它转换来的。大伙都仔细的了解一下注塑机的工作过程就能明白这个变频器是加还是不加了。

网友I:
加,还不如不加
浪费钱!

网友J:
注塑机加变频器节电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K:
可以改伺服电机,改液压泵没有效果

网友L:
以前在台资的注塑机机厂里做电工时试验过,要看你的机器做什么类型产品,如果是那种需要冷却时间比较长的节能就明显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