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CPU-01

楼主(2011-05-14):
欧姆龙C200H-CPU-01有那个编程软件,有知道的说一下多谢

楼主:
期盼热心网友的回复

网友A:
用CX-P就行,不过可能需要专门的通讯模块。

网友B:
cx9.0,我帮你看了我的9.0的,里面支持的

网友C:
CX-Programmer就支持,很低的版本都支持。
这个CPU太老了!

网友D:
CX-Programmer5.0就可以了,这个软件包容量比较小,对电脑运行有好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网友的热心帮助,在次谢谢

网友E:
用编程器输入

网友F:
几乎欧姆龙的所有编程软件都支持这个系列的PLC,但你的买个上位机单元,就可以用数据线连接电脑编程、监控、修改程序、下载、上载程序等操作了,具体你也可以联系周工:13967587642.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上海力升科技
诚意回收:
PLC:欧姆龙,三菱,西门子,松下等。
吸血鬼?好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