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的电机,(非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如何做定长度切料控制

楼主(2011-05-15):
用普通的电机,(非步进电机)加编码器,PLC,触摸屏如何做定长度切料控制,要求长度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编码器不知怎么选择,有过经验的兄弟请赐教!

网友A:
我也期待高手的指教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的

网友C:
是不是要加抱闸。。。。。。

网友D:
控制精度达不到

网友E:
可以,编码器用欧姆龙e6b2-cwz6c1000线的就可以,屏用威伦6070就可以。

网友E:
主要还得使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速度

楼主:
电机有刹车的,精度要求1cm,不用变频器!

网友F:
最好加个变频器,调起来方便些。

网友G:
普通电机要加变速厢 要加变频器,而且变频器要加制动単元 ,电机轴上要加抱闸,这样电机能够快速停住,编码器用A/B两相的,如果达到设定的脉冲数,PLC有一输出,用这一输出点控制变频器就行了,。编码器上装一轮子,料下装一轮子,然后两轮子夹住料,而且一边要装弹簧。

网友H:
这类程序,在轮胎厂的定长裁断上应用很多,和楼主的要求差别仅仅是变频器制动或者另外一种刹车方式而已。
下面是我编写的在实际设备已经实际使用的普通电机[是变频器控制],OMRON的三线编码器采集计数[A.B相计数,Z相复位]的程序,带注释。
下载积分:+5(qq593276766)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百渡)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wsir123) 支持原创

网友I:
要求速度不快的话,加变速箱变频器 看变速比, 再选择编码器。

楼主:
11楼版主的程序狠实用,也多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J:
主牵引辊的外径周长要和编码器脉冲等于或者成倍数的关系就行。比如牵引辊周长是500,那编码器就选500或1000--的脉冲。然后就是选编码器的输出形式,电压和编码器的轴颈。还有就是你需要几相脉冲的就行了。

楼主:
我现在直接用米轮了,有1厘米的精度,简单实用!

网友K:
加变频制动功能要好 编码器主要是看程序里的算法 我这有程序信捷 可以学习下

网友L:
学习了,用带刹车的电机是不是就可以省掉变频器制动器了

网友M:
普通马达能定位.那要伺服干吗

网友N:
都说了嘛,精度1cm。伺服精度多少?

网友O:
不要想得太复杂,做彩钢瓦机器不也是普通电机吗,可以精确到3MM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电机有刹车的,精度要求1cm,不用变频器!

看电机极数和机械减速比是多少,预置需要停止的计数脉冲数到达后,停掉电机运行交流接触器即可。

网友Q:
学习了。让老师多讲讲大家都明白。

网友O:
版主就不一样,精辟

网友R:
欧姆龙的360线编码器应该也可以的  早期的包装机就用变频马达加编码器   精度能在5mm以内

网友S:
学习中,负载的惯量大不?用变频器配编码器做闭环控制是最佳

网友T(2011-09-30):
我有方法,性价比最好

网友U:
是不是要加个位置感应器,以够成个闭环

网友V:
最好编码器的记码轮周长是整数哦,选择分辨率1000或2000的都挺好

网友W:
使用旋转编码器、运动控制器加变频来控制电机速度进行长度定位。

网友X:
神仙来的

网友Y(2011-11-08):
关键是控制长度的精度是否符合工艺要求

网友Z(2011-12-25):
这个和你的要求速度有关 我就刚给客户做了一套 用异步电机 速度慢的情况下1CM是很容易控制的 跟生产线的话肯定不行的

网友Z:
电子刹车 反应速度0.05-0.2秒抱死,大家就可以算控制在1cm的精度的转速了 其实就是很慢的
我现在一个客户要求1.5KM/H 现在只好用步进电机了 毕竟比伺服便宜不少

网友AA:
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速度

网友AB:
我以前一个公司的一种设备使用编码器+变频器
不断向前

网友AC: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郭大侠的编程方法。

网友AD:
引用楼主云子贤于2011-05-15 07:48发表的 用普通的电机,(非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如何做定长度切料控制 :
用普通的电机,(非步进电机)加编码器,PLC,触摸屏如何做定长度切料控制,要求长度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编码器不知怎么选择,有过经验的兄弟请赐教!

请你把工艺说的详细一些。切什么材料?

网友AC:
我下载了版主的程序,只看到79步,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我软件版本太低了,我的软件版本是8.31的

网友H:
这是我抓图后的,软件应该低版本的可以打开。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麻烦版主告知一下你这个 ..

网友AC:
感谢版主百忙中的回帖,宽恕我的愚钝,我实在没看出来,编码器计数的数据存在哪里了?莫非版主用的是外部计数器?请帮忙解答一下。如果能上传一下接线图就更好了。

网友H:
至少5年以前的事情了,是给他们改造旧设备时候的事情。计数器好象是用的外部计数器。接线图也是在现有的硬件基础上自己设计的。因为觉得简单,并没有保留。

网友AE:
可以根据你要装编码器的直径算出周长 在比上你要的精度 这样就能算出编码器的分辨率了例如 你的直接是50CM周长则是3.14*50=157CM/1cm=157因此你的编码器要选择的分辨率是每转的脉冲要大于才能满足你的1cm的精度要求 这个是理论值,考虑机械误差一般每转多配50个脉冲左右,已保证实际精度。建议用单向脉冲即可满足精度要求,PLC用高速计数即可。

网友AF:
三菱FX1SMR加欧姆龙编码器控制脉冲
谢谢老师

网友AG:
此列程序我们经常用到,需要用到 普通电机,编码器(1024pr A/A‘ B/B' Z/Z' +/- ) 变频器 PLC 屏
主要是变频与电机构成闭环 plc给启动信号和频率

GOOD LUCK

网友AH:
我用过 加变频 控制精度可以达到+/-2mm 电机需带抱闸的 水平的输送带

网友AI:
还是不懂啊

网友AJ:
用那种带刹车的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