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mron plc ANDW(34)指令的详细说明

楼主(2011-05-15):
求omron plc ANDW(34)指令的详细说明

楼主:
有没有实例和说明啊
结合拨码开关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楼主:
是这样的,用一个拨码开关选择要修改的参数(0-9)对应10个DM,ANDW(34)是怎样识别和逻辑运算的,运算结果对应的数是怎样的

网友A:
下载积分:+2(ilzanfang) 真诚感谢!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我以为是用ANDW指令来屏蔽某些位,保留某些位吧,这样省下来的点可作它用,实现这种方法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