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钻床的问题

楼主(2011-05-15):
我朋友现在有一台普通的摇臂钻床.主钻电机为1.5KW.现在是用传统式手臂往下压着钻.最大13毫米的孔. 我朋友叫我帮他改成自动往下钻
我只是想在边上加一个取代人工上下压的机构.
.请问各位师傅,我这个提升的丝杆选型是多少?我想用步进电机作自动提升和往下用,那么步进电机的型号是多少?
或者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谢谢先

网友A:
摇臂钻有自动进给装置吧,楼主要考虑的是钻13毫米的铁板还是不锈钢板,钻头的切削锋利与否等等,要不然容易丢步的,钻穿没钻穿不好说。丝杆无所谓吧,找个机械工程师算好进给力矩摩擦系数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以前用过的都是普通减速电机加梯形丝杆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刚来不会,帮顶

网友C:
用变频器接近开关就可以了电机的散热叶要用金属用接近开关感应电机风叶计数在用对比程序用文本进行数据调节成本3000可以搞定

网友D: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摇臂钻,我记得一般的摇臂钻床都有自动进给装置的。

网友E:
气缸(顶手把)+手动气压阀(当开关)+机械式气压限位开关(当然上下都要有,做用是限位返回用)+调压阀(不同规格的孔,钻头利或不利时适当调节压力)=全气动,不同电
------------------------------------------
做过一台电子元件成型机,对电要求老严啦..........后来做成纯气动的,好用!!

网友F: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G:
怎么麻烦,干脆挂个村砣得了

网友H:
不用伺服也可以实现的,液压组件也行,精确一点用位移传感器加PLC,加工精度不是太高。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都行。我以前修过一台多功能钻床就用液压控制的,感觉蛮不错的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