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PC做程序有吗

楼主(2011-05-15):
有没有用移动PC做程序用的啊,朋友有一台看了有串口,就是不知好不好用,有用过的朋友吗
江湖好学士
wusaoyun

网友A:
接口电路咋办

网友B:
都可以用,主要是能和PLC联机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串口有U口也一样,只来过加一个U口转232串口的一根线。我现在就是用笔记本电脑做,很好用。你试一试

网友B:
都可以用,主要是能和PLC联机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串口有U口也一样,只不过加一个U口转232串口的一根线。我现在就是用笔记本电脑做,很好用。你试一试
刚才打错了一个字,对不起!

网友C:
哦,明白了

网友D:
串口要比USB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