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5):
        我想做个东西,简单地说就是能在每天早上七点,步进电机得到脉冲后转动一次,下午一点转动一次,晚上七点转动一次,并且每次转动时都发出警报声,以后也同样每天重复这样的步骤,或者最好每两天正转一次,接着后两天反转,如此循环下去,好像说用到时间比较指令?实在是不太懂,写不出梯形图
    请问有类似的参考程序或者现成的程序么?只要是用到时间比较指令的参考梯形图也行了,不好意思,第一次做PLC,描述的可能有点不太明了,是毕业论文需要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时间比较指令/也可以用到秒脉冲或分脉冲加计数器/你可以看一下三菱PLC编程的书籍
我现在是用了定时器加计数器实现长延时,不过还是想用具体时间的设置,有么有类似用到时间比较指令的梯形图参考下?

网友B:
这个思路应该可以用了。
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下啊,还有为什么上面顺序从2840到下一张图反而只有1515了,这是两个程序截的图?
请问D8015和D8014后面的d550之类的数字是什么含义?
还有后面定时加还有测试允许是什么意思啊?
  •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主是要做一个自动锁门装置吧。我了做了一个。用时间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不是自动锁门装置,是一个类似自动出药的装置,我先是需要步进电机带动一个滚轮,将药带出来,所以需要每天一些指定时刻

网友B:
    D550起是触摸屏的时,分设定寄存器,M700-M706是用与不用选择,M710-M716就是我上面加上去的星期几,可以用d8019直接写。测试允许是我们机器上用的不必理会。
    恩,学习了

网友D:
    用一个正泰的定时器多好使啊   用它带动一个继电器  简单多了,又省事哈哈
    我现在就是用的定时器加计数器达到长延时,不过感觉用时间比较更清楚

网友E:
    我认为用电子定时器比较好,价格便宜。又灵活。

网友F:
    要计数器和定时器结合使用构成一个时间循环控制
    我现在就是这么写的,不过我希望有点改进,所以想用时间比较

网友A:
    0000.rar (10 K) 下载次数:67 现在有一个简单的程序/先看一下/是用时间比较指令的/在用这个程序时序时要先设置PLC里面的内置时间/D8013为秒的软元件,D8014为分的软元件,D8015为时的元件,D8016为日的软元件,D8017为月的软元件,D8018为年的软元件.
    恩,学习了,下了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G:
    把PLC内部时间小时分秒与楼主需要设定的时间比较,两者相等就输出呗

    如果是每天 日期不用去管的 因为内部时间是24小时制循环的 只需要写好时 分 秒

    比如是每天的10点50分   M0输出是60秒 ,假如60秒还不够可以用置位,加定时器来复位

    我是用等于来比较的  也可以用大于 小于来比较  大于10点30分小于10点50分 10就只需要等于来比较  分D8014需要用大于小于来比较  大于30 小于50  20分钟接通  这个很灵活的

    这个概念我是有的,关键怎么用梯形图写出来还不懂主要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