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5):
请教:这是西门子的什么触摸屏?用什么编程软件?去哪儿找到编程软件?能给我一个下载链接吗?

6AV6 643-OCD01-1AX1

网友A:
上面不是写着吗“MP277 10‘”
多功能面板,用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组态。
  • 下载积分:+2(dl2006)
  •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A:
    可以用PC-PPI电缆,也可以用网线,还可以用USB-MPI电缆下载程序。还有一种USB电缆可以下载,不好买USB电缆。
    网线是成本最低的下载办法,可以自己制作。
    西门子USB-,MPI电缆要3000多。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C-PPI电缆,也可以用网线,还可以用USB-MPI电缆下载程序。还有一种USB电缆可以下载,不好买USB电缆。
    网线是成本最低的下载办法,可以自己制作。
    西门子USB-,MPI电缆要3000多。

    请教:是S7—200PLC的编程电缆吗?它也能对西门子触摸屏编程?那么,它也能对西门子S7—300PLC编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是S7—200PLC的编程电缆吗?它也能对西门子触摸屏编程?那么,它也能对西门子S7—300PLC编程吗?

    如果是西门子原装的PC--PPI,支持S7-200和西门子HMI的通讯。但不支持对S7-300的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子原装的PC--PPI,支持S7-200和西门子HMI的通讯。但不支持对S7-300的编程。

    我是网购的几十元一条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