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救啊 请教各路高手

楼主(2011-05-15):
我用的是变频器控制电机动作,在动作过程中触摸屏会出现报警3,和报警4。PLC报警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帮忙解释一下 谢谢

楼主:
PLC是欧姆龙的屏是台达的变频器是台达的

网友A:
触摸屏报警,除非是有信号触发,不可能无缘无故报的啊,

楼主:
但是有时候有,又有时候没有?费解

网友B:
报警画面写的什么?

楼主:
error 3 error 4 触摸屏跳出红瓶,ERROR3时PLC也是报警但是PLC不显示报警信息,只是红灯在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