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1-05-15):
大家好,我厂有三菱FX2N,FX1S系列的PLC,我想问一下大家用哪一种三菱软件,是不是用GX Developer 8.86Q

网友A:
这一款可以的!

网友A:
我在公司里面用的GX DEVELOPER 8.52版本的还没这个版本高!

网友B:
GX Developer 8.86是三菱的全功能软件,可以用。

网友C:
版本低点的有FX-GPWIN,高点的有GX Developer,再高点的有GX Works2,都支持你说的系列的。

楼主:
那假如对方是用版本高的软件编的程序,那我是不是一定也要用版本高的软件才能进去啊

网友D:
软件一般都是向下兼容的,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假如对方是用版本高的软件编的程序,那我是不是一定也要用版本高的软件才能进去啊
三菱的可以用低版本进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