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Omron 触摸屏无法上载至个人PC,求解答

楼主(2011-05-15):
各位前辈:想把Omron触摸屏(NT31C-ST143B-V3)内画面上载至个人电脑,做备份。
使用的Omron 软件为NTST4.8C中文版,使用的RS232转USB数据线能下载PLC程序,等也应该没问题。
按照正常步骤操作后,却显示 内存连接不匹配,退出通讯
即,无法下载,还请各位前辈查看附件,给予指点,谢谢
OMRON NT31C-ST143B-V3 画面上载至个人PC步骤.rar

楼主:
感谢各位答复
我的操作步骤:
第一步:按触摸屏2个对角,进入系统菜单,点击“传输模式”,然后点击“工具传输”
第二步:打开NTST4.8C软件,选择相匹配的COM口,再选择“上载PT—NT,再选择“应用程序”。
以上操作后,电脑却显示“内存连接不匹配,退出通讯”
询问日本供应商,他们的触摸屏版本为NTST4.0J,而我的NTST为4.8C。
是不是我的软件版本太高了导致的?不知哪位前辈遇到过此问题,还请指点。。。。
以上,谢谢

网友A:
顶!!!我也不会用呢,求教。

网友A:
2楼的有说明书吗?有的话能给发一份不?E-mail:
liansheng_lqj@126.com
,谢啦

楼主(2012-01-22):
把Omron触摸屏(NT31C-ST143B-V3)内有禁止上下载按钮,进入系统设定,选择Screen Memory Protect Disabled(表示允许画面上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B:
多看看说明书
wananjushi

网友C(2012-0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