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西门子PLC故障描述

楼主(2011-05-15):
1.西门子CPU224XP SF/DIAG 红灯常亮 RUN 灯常亮 I0.0灯常亮 此PLC只连接了电源
2.西门子CPU224XP SF/DIAG 红灯,黄灯常亮 STOP灯常亮 此PLC只连接了电源
以上两PLC 一上电就出现上述故障,且无法与PC通信,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第一个将PLC 拨到停止还是中间那档,再与电脑通讯。PLC中有程序

网友B:
把开关拨到“STOP”位置试试看,如果两台都不能通信,请楼主检查一下端口设置,地址、波特率等等!找一台好的PLC试试能不能联机,已确认PLC故障还是电脑或通信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