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11-05-15):
小弟有一台英威腾4kw的变频器现在上电后显示面板无显示,请问哪位可以帮我判断下是变频器那里出来问题,

网友A:
开关电源。。。。

网友B:
挂了,换新的,要么送修.

网友C:
无显示一般是内部工作电源电源有问题,换一台试一下

网友D:
有电不显示的话·挂了

网友E:
检查维修开关电源

网友F:
英威腾变频器真是烂啊,能正常运行控制面板却失灵不能调整参数,或是运行中常常显示OC,查电机并没有问题,送修回来使用时间也不长,还有就是跟楼主遇到的一样:上电没有显示!

楼主:
是啊 ,我有几台英威腾的,OC经常,不过它那个面板无法调节是可能加密的,我知道挂啦,就是想问下兄弟们维修价值大不大,因为这个新机也不要几个鸟钱的,维修价值不大的话就没必要再去维修拉,浪费时间

网友G:
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
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网友G:
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
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网友H:
麻烦楼主把问题说清楚点,是面板无显示,可以控制电机,还是面板无显示,电机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