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5):
【》= D20   K1]-[<= D20    K250]-{M35}  请教师父 在什么情况下M35是NO? 谢谢帮忙、

网友A:
引用楼主张志杰于2011-05-15 18:16发表的 plc程序 :
【》= D20   K1]-[<= D20    K250]-{M35}  请教师父 在什么情况下M35是NO? 谢谢帮忙、

D20小于K1且D20大于250,M35为NO,反之为ON。

网友B:
版主的回答有误,应该是D20大于等于1而且小于等于250时,M35为ON,否则为OFF

网友C:
D20大于等于1而且小于等于250时,M35为ON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回答有误,应该是D20大于等于1而且小于等于250时,M35为ON,否则为OFF

楼主问的是在什么情况下M35是NO而不是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