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十二个伺服电机同时做定长运动,该怎么控制?

楼主(2011-05-15):
十二个伺服电机同时做定长运动,该怎么控制! 请各位给个方案!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A:
问题好像不够详细

楼主:
就是十二轴可以同时启动,用什么样的控制系统能实现?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logosxlf

网友B:
变频器控制,主带从(大概吧)
下载积分:+1(xqx666) 你真有才。

网友C:
在学习,前辈辛苦了

网友D:
运动控制卡,
或PLC,12轴不是要求同步吧,OMRON的CP1H再加定位模块可以

网友E:
用定位模块了, 应该可以的

网友F:
松下FPsigma+扩展 可带16轴 用起来很简单

网友G:
同时启动很多种,是否要同步等,精度,如果用台达的内部有定位数据,只要一个触点同时给12个轴启动信号就可以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H:
呵呵 我也在做 我是十三个伺服 有意思 太巧了
我现在是准备用台达的EASYLINK通信配合台达AB系列伺服内部寄存器 有机会可以讨论下啊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