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教威伦的TK6070ih 屏的报警或事件触发能断电后保存吗

楼主(2011-05-15):
请教威伦的TK6070ih 屏的报警或事件触发能断电后保存吗,如果保存,该怎么设定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A:
貌似要加个内存条为,把它保存在内存条里,好像就可以了,有问题就问供应商的技术支持为

楼主:
已经解决,是设置成历史记录就可以保存了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