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固态继电器不一样的电压

楼主(2011-05-15):
有一烘箱自动加温电路,采用温度表输出12V电压,控制三个固态继电器,也就是继电器与三相电源相接,给烘箱加温。三个固态继电器控制回路串联,接上温度表的12V电源,现在有个问题是,我用同型号同一厂家生产的固态继电器,替换串联固态继电器的第一个继电器,但换上的固态继电器得到的控制电压与原来的不一样,再换一个继电器电压又是另外一个数,为什么同样的固态继电器接在同一地方,得到电压却不一样?请高手帮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A:
你画电路图看看

网友B:
"控制回路串联"不懂,应该是并联的吧。

网友C:
要三个一起换的,遇到过,换下来的以后单独使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三相固态继电器。如果用单相的应该三个并联才对。相同的固态继电器阻值不一定相同,在串联电路中电压也不同了。

网友E:
应该是并联的吧

网友F:
都是高高手

网友G:
串联是不对的,继电器耗电不一样,得到的控制电压就不一样。应该把他们并联才对。

楼主:
相同的固态继电器为什么阻值不一样?是串联没错,这台设备已使用了5.6年了,一直正常,只只是最近偶尔出现故障。

网友H:
串联是防止缺相。

网友I:
楼主表述的应该不是很清楚,应该是:三个继电器与负载是串联的,即每相电源串过一个故态继电器然后接负载的一端,负载应该是出来三个端,其实最好如楼上那高手说的,最好用三相的,单相也可以,但是最好是同规格的,不同规格,可能内阻性能什么的有差异。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wusaoyun

网友J:
是有用到串连的哦。周波控制器。

网友K:
“为什么同样的固态继电器接在同一地方,得到电压却不一样”到底是固态继电器还是固态调压器?温控的SSR输出12V控制的应该是固态继电器(说白了等同温控触点信号控制接触器)这与电压何干?我没看懂

网友L:
我遇到的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电压范围都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