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变频器的问题,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05-15):
我有几台变频器,想设置成若有故障在断电后再上电自动复位,有高手能帮帮忙吗?

网友A:
现在的变频器都具有断电自复位的功能
但是,上电前故障必须已恢复
如果故障存在,任何变频器都不能强制运行!!

网友B:
什么牌子呀?偶帮你查查手册

网友C:
变频器都有这种功能,但故障必须先排除
QQ540940771

网友D:
现在生产的变频器都带有自动复位功能参数供你设置
盟主

网友E:
变频器内有这个参数的,叫做 自动重启、自动重启尝试次数。。这表示变频器在发生故障后,会自己清除一些可消除故障,当是有尝试次数限制的,如果故障依然存在尝试次数达到后,变频器会停机。一些可消除的故障包括暂时性的过电流 过电压 过负荷等。一些外源性控制信号(如模拟量)的丢失将不能成功复位。需要注意的是,此种功能必须保证任何自动重启都不会照成人员和设备的损坏,否者建议不要使用此功能。本人在一个生活区供水项目上使用过,感觉效果还可以。
下载积分:+3(283276325) 学习了

网友F:
故障不处理 上电不安全 不建议使用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G:
支持1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