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通讯?

楼主(2011-05-15):
大家好 FX2N-485-BD通讯 还需要怎么设置吗? 我用的GX软件 请问这个是什么 软件 ? 谢谢

网友A:
不用设置什么了,只要焊好线,通讯协议选好就行了。那个是以前(旧的)FX系列的编程软件。

楼主:
两者之间通过网线连接(网线的RJ45插头和变频器的PU插座接),使用两对导线连接,即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A接,变频器的S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A接,变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G接。 是这样接线吧,在设置 PLC 和变频器

网友B:
这个死旧版的FX 编程软件,不用安装就能用好像, 只能给FX系列编程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