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停止程序

楼主(2011-05-15):
请教各位高手:
假如我机器在执行自动运行程序过程中,突然其中某一个输入信号没有了,这时要让机器自动停机。请问这程序怎样写呢?谢谢了!
比如整个循环中用了X1、X2、X3、X4等输入点,突然其中X3信号点失效了,要求机器立即自动停止运行。我用的是三菱FX1S系列PLC。
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利用x3常闭点控制区间复位指令。

网友B:
你可以把四个开关的常开点或常闭点串起来作为自动运行的执行条件/当某一个开关的执行条件不符时就断开自动运行而停止
下载积分:+3(aries) 这样的经验之谈怎么能不 ..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可是我这些开关不是按钮开关,用的都是光电或接近开关,没有常开和常闭的。
而且我只懂一点点电路、PLC的梯形图也只懂点点,能用梯形图的方式给出这节程序怎样写,用啥指令?真的太谢谢了!!

网友D:
什么开关都有常闭

网友E:
你可以把四个开关的常开点或常闭点串起来作为自动运行的执行条件/当某一个开关的执行条件不符时就断开自动运行而停止

网友F:
描述:程序样式
程序样式 也许对你有帮助
热心助人,谢谢11楼了!
PLC培训及交流、PLC编程、非标设备制作
咨询电话13770347133
邮件咨询:nielei1102@126.con
学习群:88610945
培训主页:http://www.ttplc.com

网友G:
我也想明白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可是我这些开关不是按钮开关,用的都是光电或接近开关,没有常开和常闭的。
而且我只懂一点点电路、PLC的梯形图也只懂点点,能用梯形图的方式给出这节程序怎样写,用啥指令?真的太谢谢了!!

你在梯形图中把这几个点串起来,输出一个点,保证运行,如果丢失一个点,那么机器就停止
QQ32135553

网友I:
就11楼那样 就可以了

网友J:
都是热心的人,兄弟好好学,你的问题很菜呀。

Email:   hfzwz@qq.com

网友K:
传感器也分常开、常闭

网友L:
在梯形图中搞成常闭的就行了!

网友M:
3楼与11楼所说的是可以,但如这个程序很长,好像每一步中都要串入这个起动条件。貌似有点笨办法。我个人觉的可以用调用子程序改变程序流向方法,当发生异常时,让它进入子程序,待异常解除后,按下异常复位,在按下起动按钮时,退出子程序进入主程序,接着当前程序运行,不知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