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指教

楼主(2011-05-16):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四台电动机都同步呢,而且每台电动机的功率都不同,大概是这样的,主要是绕线,以1号电机传动的主轴为主,当1号正转时把其余3台电机连接的主轴的线拖动,这时可以三台电机不动,硬拉。当1号主轴反转的时候其余三台电机连接的主轴就要跟着反转了,不然线绕不回去,我希望不管1号主轴正转或者反转的时候其余都能跟着动作
带三菱的PLC和变频器
用什么办法或者程序可以实现呢
需要用程序里的PID指令不

网友A:
伺服电机,但是,即使使用伺服,也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
是三相异步电动机,4个电机都是

网友B:
1楼正确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用变频器,没法电气同步。除非你选择机械同步

网友C:
用1号电机变频器的输出的模拟信号去控制2号电机的变频器,2号电机变频器输出的摸拟信号去控制3号电机的变频器,以此类推来基本上达到几个电机的同步,如果要求更精密的同步,那就需要加同步器了。如果需要同步的反正转就需要在1号电机起动时,给其它电机的变频器加上正反转信号。

网友D:
改用直流电机就可以实现同步了。直流调速加同步板!

网友E:
用1号电机变频器与另3吧,用485控制。在用电位器进行微调,要求高的话,还是用PLC,加PID

网友F:
用施耐德的变频器和PLC可以用CANOPEN通信!!其实你这个同步的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设差不多的频率应该可以
QQ32135553

网友G:
同步板真能同步吗?我个人认为不谈精度还可以。

网友H:
用同步张力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