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6):
现在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看到贴后,请多请教小弟   谢谢各位!

我用的是松下伺服A5系列的

现在精度要求0.01MM(脉冲当量)   丝杆螺距;10MM    机械减速比;1  编码器为增量式;20BIT     求电子齿轮

我是这样算的,PR0.09/PR0.10=0.01*1048576*1/10=1048576/1000

我把PR0.08设置为0
        PR0.09设置成1048576
        PR0.10设置成1000

请问下,1,这样算和设置是不是对的?
        2,其中的编码器分辨率是2500(驱动器中参数PR0.11  电机每旋转一次的输出脉冲数)
还是2500*4=10000(倍频)    还是2的20次方1048576 ?

我是按2的20次方算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编码器分辨率到底是1048576 还是2500 还是10000 怎么一个电机会有几个分辨率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说的那些我都不懂,如果这台设备给我做,我会这样:精度要求0.01MM(脉冲当量)   丝杆螺距;10MM    机械减速比;1

把PR0。08设置为1000,因为螺距10mm/脉冲当量0.01mm=1000,也就是说发1000个脉冲出去等于电机转一图,刚好达到了你的要求
PR0。09/0。10选择默认。

网友B:
        2,其中的编码器分辨率是2500(驱动器中参数PR0.11  电机每旋转一次的输出脉冲数)
还是2500*4=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