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6):
我用FX2N-2DA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变频器控制砂轮,为了保证砂轮的线速度,每次砂轮修正D10值后,产生一个脉冲M140,使D110每次加D10,这样循环往上加,D110为FX2N-2DA的寄存器,数值越大,变频器速度越高。不知用啥指令做往上加这个动作?谢谢各位大侠帮助。。。。。
LD M8002  MOV  K1000  D110
LD M8000  ANDFM140   ADDP  D110   D10  D110
LD  M8000  MOV  D110  K4M100
                    TO  KO  K16   K2M100   K1
                   TO   KO   K17   H4          K1
                   TO   KO    K17    H0       K1
                  TO    KO   K16     K1M108    K1
                  TO    KO    K17    H2           K1
                  TO    KO    K17      H0          K1
D110不会变化是啥原因?

网友A:
用加1指令就可以往上加,D110没变化,监控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用加1指令是不是只有加一个脉冲?

网友B:
有了修正值后D110肯定会变化的

楼主:
谢谢朋友,我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