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SR指令控制正反装

楼主(2011-05-16):
DPLSR D4050 D100 YO Y2请教这个指令里面的Y2是怎么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A:
PLSR指令没有Y2,D4050也超出软元件设置范围。带正反转的脉冲输出用DRVI,DRVA或PLSV。

网友B:
你这条指令可以写进去吗??首先格式就是错的。你这是带加减速的高速脉冲输出。正确格式应该是 PLSR D10 D11 KXXX Y0
控制正反转你可以选择置位或复位Y1

网友C:
LD X0
DPLSR D100 D150 D200 Y0
OR X1
LD X1
OUT Y1
这样应该可以实现正反转~

网友C:
LD X0
OR X1
PLSR D100 D150 D200 Y0
LD X1
OUT Y1

网友D:
高价回收
PLC(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LG等)
伺服(三菱,安川,松下等)
触摸屏(Proface,松下,欧姆龙,三菱等)
QQ:1553131643 手机:13801686922

楼主:
楼上的那个怎么实现正反转啊?
我在软件里面可以写YO Y1的,而且我还看到别人的程序里面也是这样控制的,见下图。迷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