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的产品计数问题

楼主(2011-05-16):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东西要对产品计数,可是形状不规则,像C型卡簧那玩意,用光电试过不成功,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A:
产品特点呢?女孩用的那种头发上的那种胶纸质软弹簧?或者是金属的?体积是针尖大小还是像汽车大小?? 有点儿晕呼。。。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可以用光纤传感器啊

楼主:
机械上的卡簧

网友A:
用金属接近开关试验一下,一般的接近开关可靠工作距离是0.5,也可找到2MM的,只要线上工件排队且高度一致,应该能探测到,可能问题会出在螺旋间的间隙,造成重复计数,可以根据线速设置屏蔽。看到才知道,不看到也是乱出主意。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