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是否选有必要用漏电断路器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1-05-16):
电焊机是否选有必要用漏电断路器?

网友A:
电焊机没有必要用漏电断路器。

网友B:
用的话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C:
你觉得不安全接一个漏电开关也无妨。电焊机接漏电开关没有专门规定。

网友D:
没有必要吧,接了很容易跳闸,只要接好地线就好了,反正不知道对不对 我是这样用的

网友E:
工地检查严格的话要安装焊机防触电二次保护器(还有节能功效)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F:
呵呵,用了就有你累的了。

网友G:
如果你是领导:用。是维修工的话,不要用
wusaoyun

网友H:
呵呵,接好地线吧。用了会累死你的

网友I:
最好是不要
电焊机是否选有必要用漏电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