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控机改造

楼主(2011-05-16):
如何
不动水管
把水控机改造?
就是安装了水控机,在使用时打开热水龙头开始计费,关了热水龙头还在计费,导致刷一次牙用了几十元钱。在没拔出卡之前一直都在计费……
原先在设计安装时就加了一个阀门,给读卡器信号,没有其他东西,现在要改如果不动水管(因为业主要使用)可不可以加个类似传感器东西就可以实现:开水龙头就开始计费,关了水龙头就停止计费?也就是那个改造加的东西给读卡器一个开和关的信号……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A:
貌似好像有种测量水流量的传感器 在你关闭水龙头的时候,水的流量就没有了 基本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应该用一个压力传感器,打开龙头就没有水压,龙头关闭就有水压

网友C:
开关信号的的话就用水流开关吧,热水器增压泵就上就带这个东东,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