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6):
proface人机GP2301连keyence的KV700,下载画面时出现“协议文件没有找到”,在目录C:\Program Files\Pro-face\ProPBWin\protocol下的 .APN文件
估计是缺了一些驱动文件,我看了一下目录里的文件,关于keyence的PLC驱动只有以下的文件,关于KV700的只有EPN和HPN文件,却没有APN文件;重装软件后依然看不见
哪位大哥好心传个KV_700P.APN文件上来,好解小弟燃眉之急!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sandy_love于2011-05-16 14:46发表的 求ProPBWin C-Package03 的协议文件!! :
proface人机GP2301连keyence的KV700,下载画面时出现“协议文件没有找到”,在目录C:\Program Files\Pro-face\ProPBWin\protocol下的 .APN文件
估计是缺了一些驱动文件,我看了一下目录里的文件,关于keyence的PLC驱动只有以下的文件,关于KV700的只有EPN和HPN文件,却没有APN文件;重装软件后依然看不见
哪位大哥好心传个KV_700P.APN文件上来,好解小弟燃眉之急!谢谢!
[attachment=61572]

請問在C:\Program Files\Pro-face\ProPBWin\plctbl路徑下是否有Kv_700p.tbl這個文件

楼主:
楼上版主,在C:\Program Files\Pro-face\ProPBWin\plctbl目录下有KV_700P.TB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在C:\Program Files\Pro-face\ProPBWin\plctbl路徑下是否有Kv_700p.tbl這個文件

有KV_700P.TBL文件,那表示什么呢?连接下载时,提示缺 .APN 文件。。

楼主:
另外,我的软件版本是V7.2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KV_700P.TBL文件,那表示什么呢?连接下载时,提示缺 .APN 文件。。

我這邊也沒有apn這個文件

楼主:
那就奇怪了,提示的原文是

“协议文件没有找到”,
C:\Program Files\Pro-face\ProPBWin\protocol\*.APN

*  不知道是什么文件名?

楼主:
换另一台电脑,问题如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奇怪了,提示的原文是

“协议文件没有找到”,
C:\Program Files\Pro-face\ProPBWin\protocol\*.APN

可能就是提示關於KV_700P.APN文件未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