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win7旗舰32位安装step7 v5.5 中文版出现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5-16):
win7旗舰32位安装step7 v5.5 中文版,出现错误。进行到setup窗口,安装进程step7 v5.5 chinese 错误!弹出个窗口“不能安装下列程序:STEP 7 V5.5 Chinese安装程序不能完成安装。”

网友A:
没有在WIN7 下安装过,一般来说,是你的系统有问题,要找微软完整的没有被精简删改的WIN7版本才可以吧??
我以前装XP 经常这样的,有的XP安装一些工控软件就会出问题,换个别的版本就OK了

网友B:
我的很正常呀,不知楼主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C:
我安装STEP7 V5.4都可以啊,不知楼主的怎么回事,楼主把文件夹放到硬盘根目录下安装,不要放在桌面上安装,文件夹中不能包含特殊字符、中文等;安装之前请关闭所有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安装时请右键点击Setup,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样成功的几率比较高!

网友D:
http://u.115.com/file/bh1h80qj#

网友E:
双系统下另一个系统装了step7也是安装不了的

网友F:
我的怎么安装的好好的结果出来无法安装V5.5!必需先安装V5.4才能安V5.5吗?

楼主:
我的装好了 这次是挺大家的 主题选择windows经典模式 然后再把杀毒软件什么的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