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输入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6):
我一台设备,使用三菱A系列plc,输入点输入以后,偶尔断不开,但是输入开关有明显断开,是否与感应电压有关,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换过一个输入模块看看

楼主:
换过一次,并且换下的在别的设备上还 可以使用,这问题已经两天了,到现在还没解决,急啊。

网友B:
将程式重新下载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