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6):
我用的是日虹D系列的变频器,他们原来的变频器是三肯的,不跳闸,只是不可以调速啦。可是换上我的运行几个小时后老是跳闸,最长是运行十几个小时。一旦跳闸后再启动,都是运行几分钟就跳啦,故障代码都是:OUT1查说明书,说是,逆变单元U相故障,我也换拉一台新的又加大功率可是还是一样。变频器与电机有40多米的距离。我也加大啦启动时间,周围也没干扰啊,接地也好啊。望老师们赐教。
另,我也测量电机与导线的绝缘都很好啊。
变频器是30KW/37KW的,电机是30KW的。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功率较大
你在输出端增加一台电抗器试一下

网友B:
测量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间接它的三相电流可能就不平衡了。

网友C:
变频器和电机的功率一定要确认匹配啊,过大了,有的是会跳闸的!
QQ32135553

网友D:
检测下电流,是不是电动机问题

网友E:
输出侧加电抗器

网友F:
参数的问题吧

网友G:
检查完各位提的意见后,再看下电机有没有问题,我也碰到相似的问题过

网友H:
你注意到没有是在什么频率下跳闸?(可以修参数),运行时面板显示的电流、电压是多少?每次跳闸的故障记录是同一代码?对症下药啊,是不是U相接触不良

网友I:
测一下电流

网友J:
支持8楼,可能误报警,把载波调低

网友K:
如果是运行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是热不稳定,照你所的话。也不像,周围的环境怎么样?看看电机,要么就是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L:
变频器温州产的价格比较高,要么比较粗糙(连键盘也不能拿下)变频器还是深圳的选择余地大

网友M:
检查一下总电源的空开触头是不是有烧蚀的现象。

网友N:
肯定是参数的问题,还是研究一下吧,不是多难的,这样的问题我处理过无数次了。

网友O:
看看是否相线接触不良。

楼主:
我也看过跳闸后的数据,频率是45~46HZ ,电流也不高是53 A,电机是30KW的。
现在又不跳啦。不知道是啥原因。
在下非常感谢各位的奉献与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