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电阻接法

楼主(2011-05-16):
听说晶体管输出要接提升电阻,不知道怎么样的接法,请高手指教一下
wusaoyun

网友A:
射极输出吗

网友B:
没看明白,你是不是想说晶体管输入输出时要在信号源和负载上串个电阻在连接在PLC的IO上,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在使用手册上找到的,就拿三菱FX1N手册来说你可以在手册上的68也和82页上看到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