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ODRIVE611

楼主(2011-05-17):
SIMO DRIVE611开机时显示802D ,有啥问题吗?泣血跪求呵呵。

网友A:
没遇到过,给你手册上的说明吧:
驱动旋转与角度编码器输出参数响应
原因:由于在角度编码器接口上编入了零脉冲偏置,因此,驱动静止不了。低的转速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零脉冲位置的不精确性随着转速增加而成比例增加。
处理措施:应确保驱动在静止状态中,或者考虑零脉冲的较高误差。
解决:不需要

网友B:
只查到了802的报警

网友C:
广州杰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各种工控设备 欢迎来到点咨询 020-36541762
http://www.gzjie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