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最近我们公司接到一单需要三轴搬运7个伺服电机定位(定位精度要达到5uM 我用松下A5的伺服电机)客户点名要用三菱的PLC 7个轴定位啊 那成本要多少啊 一个3U或者3G的PLC再加4个1PG成本不是一般的高啊而且触摸屏也要用三菱的  不知道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方案没;大家觉得该机器的难点在哪里,精度是否能达到(机械那边他们承诺精度能达到要求)。

楼主:
大家不要客气啊 把你们的宝贵意见提出来吧。

网友A:
松下A5的加松下电机还可以,我们厂用的都是松下的,5个μ应该没有问题,我们用这个做到了3个μ。而且是8个轴。
  • 下载积分:+1(z4131246)

楼主:
    呵呵 谢谢啊   但是现在又出现新问题了,客户点名要用三菱的PLC 7个轴定位啊 那成本要多少啊 一个3U或者3G的PLC再加4个1PG成本不是一般的高啊而且触摸屏也要用三菱的  不知道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方案没。

网友B:
    选Q多爽,Q00J 2000多挂俩QD75,通信速度也快,FX的我感觉通信太慢了,不过Q的应该比FX的要贵些。
    你的方案成本较高两个QD75D4就需要8000多RMB啊再加个Q00J的CPU就需要1W多RMB啊。
  • 下载积分:+1(z4131246)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大家记住了松下AFPX-C60R(继电器输出型的)本身是没有脉冲输出只能扩展脉冲输出  而松下AFPX-C60T(晶体管输出型的)本身有脉冲输出但不能扩展脉冲模块的,我也是刚刚了解的  大家不要犯我的这样的低级错误啊。

网友C:
    用4个PLC一个主站,3个从站用通讯模块
    1个主站3个从站共分100个位软元件10个字软元件,是不是有点不够啊我要实现定位7个伺服电机都需要互锁的啊,还有就是一个主站3个从站通讯起来会不会出错啊或者处理速度慢。
  • 下载积分:+1(z4131246) 嗯 值得考虑 不知道通讯 ..

网友D:
    直接走总线做通讯 这样成本会低一点  就是软件开发的工作量相对来说会大点
    不过在数据传送时就麻烦了。
  • 下载积分:+1(z4131246) 好主意 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走总线做通讯 这样成本会低一点  就是软件开发的工作量相对来说会大点

    你说的是CCLink总线吗?如果是的话我不太熟悉 你能不能给我个样本程序看看啊,好像只有Q系列的才可以吧?

网友E: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0.5丝的精度,好难的!只是理论上的!做是做得到,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0.5丝的精度,好难的!只是理论上的!做是做得到,很难的!

    精度问题可以慢慢考虑现在我最想弄一个低成本有7组脉冲信号输出的组合,要求是三菱的。

网友F:
走通讯吧 台达伺服有内部寄存器可以存脉冲 转速 不需要发送脉冲 不知道A5的有没有相关功能
你的方案可能不适合我的工程因为我那7个定位私服参数不是固定的是需要PLC来计算的。
  • 下载积分:+1(z4131246)

网友G:
    不是有专用的运动控制模块吗?支持多达32轴的控制。还有16轴的,8轴的。使用MECHATROLINK总线也不用编写通讯程序了。
    谢谢 你的方案可行 我参考下,我现在打算用两个FX3G-40MR+一个1PG成本和你的差不多。
  • 下载积分:+1(z4131246) 谢谢 你的方案可行 我参 ..

楼主:
    除了14楼那个方案和我在14楼那里提到的方案外我还有个方案(也就是7楼提到的方案)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是否可行;我的另一个方案是用4个FX1N来实现N:N网络通讯,不过软件设计的工程可能会大一点,大家觉得这方法可行不?

网友F:
    你的方案可能不适合我的工程因为我那7个定位私服参数不是固定的是需要PLC来计算的。

    可以走通讯啊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你连接多个定位模块 费用是很高的 而且台达的好象有上限连接数 三菱的不是很清楚...
    台达的直接用EASYLINK  做 但是如果你需要时时定位 数据互通频繁 就只能考虑总线了 CAN总线
    PROFIBUS 之类的 我也是前段时间公司要做13个伺服的机子 临时查的资料
    谢谢 我好好参考下。
  • 下载积分:+1(z4131246)

网友H:
    有浮点运算没?要没有的话我觉得用一个3U加两个FX1S最便宜
    不需要浮点运算
  • 下载积分:+1(z4131246)

网友I:
    不知道你需不需要联动 如不需要 还是使用多个PLC便宜 精度可定没有问题的
    需要联动
  • 下载积分:+1(z4131246)

网友J:
    跟客户讲,改用OMRON,一个CP1H加一个模块就可以了,CP1H4轴,再用个4轴的模块
    客户只喜欢三菱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一整套控制系统三菱的占了三分之二。
  • 下载积分:+1(z4131246)

网友C(2011-09-22):
    13轴联动,也可以单轴动作

网友K:
    8轴联动是怎样的概念?5u的精度是怎样的概念?是全部一起联动的精度还是单轴的精度?要不要插补或者同步?需要伺服电机的最高转速要多高?这些是你首要考虑的问题,然后根据所需的功能找到那所需的系统。

    要求5u的精度,FX系列的就不要考虑,N:N网络更不要考虑,作为这个工程量,而且是开发的工程,调试的地方太多,而且会有很多瓶颈制约你的。
    若是客户要求用三菱的话,用Q系列加CC-LINK的通信,应该是综合的性价比最高,Q大概10000(整套模块),触摸屏的大概7000  8寸彩色屏,整套系统(除伺服)2W可以

    QQ:84818626

网友L:
    用三菱的运动控制器Q172,可以控制八轴联动,一个CPU三千多块。在加上模块,估计7千到8千的样子。用一般的PLC加模块的控制系统,好像不能联动。如果用的是7轴的联动,PLC控制起来很难的,涉及到运动的耦合,不仅对电控很了解,还要对机械很了解,估计这个编程都要三四个月。控制7轴的联动,还是去买现成的机器人控制系统比较好。

网友M:
    客户都指定了品牌,他肯定有心理价位,只不过你不能再忽悠他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用三菱的运动控制器Q172,可以控制八轴联动,一个CPU三千多块。在加上模块,估计7千到8千的样子。用一般的PLC加模块的控制系统,好像不能联动。如果用的是7轴的联动,PLC控制起来很难的,涉及到运动的耦合,不仅对电控很了解,还要对机械很了解,估计这个编程都要三四个月。控制7轴的联动,还是去买现成的机器人控制系统比较好。

7-8000? 一个Q172都要,除非二手,,Q配上其他模块已经差不多成万。

看看要Q172  还是CCLINK  通信的那个价格更便宜

QQ:84818626

网友L:
24楼,Q172没那么贵,3多块,网上看的报价,Q173五千多块

网友N:
5个丝单方向的的话PLC是可以做到的,但有正反的话,你就省省力气吧.PLC绝对做不到.你要考虑要运动控制器还说得接近点,控制卡是最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24楼,Q172没那么贵,3多块,网上看的报价,Q173五千多块

这是二手的,新的可以吗?做7轴的定位你买个二手的给客户吗?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