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在改程序时,出现指定无法使用的COM端口

楼主(2011-05-17):
软件在改程序时,出现指定无法使用的COM端口,请确认COM端口设定后再次执行,这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请帮忙!谢谢!

网友A:
打开电脑属性点击硬件在点击设备管理器看端口是几号。在软件里设置一下。

网友B:
能上、上载不!
有可能是你装了什么软件起了冲突

网友C:
你确定是你从PLC里读出来的吗,如果不是,检查下下串口号。如果是,那我也不知道了,因为没有碰到过

网友D:
COM端口设的不对

网友E:
哈哈,终于有同伴了,我研究了好久就是没解决这个问题,程序废了算了,重新上载一个吧,是你修改程序后转换时出了问题,下次再修改就出现这样了,软件是没问题的,你不相信的话,用这个软件打开其它程序就没有这种情况。
下载积分:+1(笨鸟慢飞)

网友F:
通信线COM口太松,

网友E:
我清楚,是离线修改程序,根本就没有连PLC ,哪有什么COM端口有问题撒?

网友G:
你应该是在点变换的时候出现在的提示吧!如果是的话你点工具,然后点选项,然后点变换后不写入PLC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勤工俭学) 这个才是答案。
下载积分:+1(机电专通)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3(liuhuaxing) 热心助人

网友H:
打开电脑属性点击硬件在点击设备管理器看端口是几号

网友I:
我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该程序的时候,不过解决了!

网友J:
端口是几号在软件里设置一下

网友E:
楼主你解决没有啊?你按照8楼师傅的办法可以解决,我验证了。

网友K:
你是在线修改程序,肯定要选COM口.在传输设置里面.跟你安装驱动的COM 口一样设置

网友L: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M:
我也遇到过 我这的情况是拔下数据线再插上就解决 百试不爽
不知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N:
8楼的正解,这个是常用的设置问题了。看来楼主在编程方面还是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