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能执行吗?

楼主(2011-05-17):
LD X0
PLS M0
LD X0
ANDP X20
OR Y0
ANDI M0
OUT Y0
其中X0是一个机械手的HOME位置SENSOR,处于HOME位时,X0为1,X20是控制机械手的触发按钮,Y0是机械手的执行信号。
动作要求:X20被按下,Y0动作一次,回到HOME位时,Y0被置OFF。
问题是:初始化后,机械手处于HOME位置,X0为1,M0被置位一个周期,按下X20,机械手还能动作吗?

网友A:
需要这么复杂吗?
动作要求:X20被按下,Y0动作一次,回到HOME位时,Y0被置OFF。
LDP X0
RST Y0
LDP X20
SET Y0
END

楼主:
这是一个程序的一部分,要考虑其它的因素。
问题是:M20在被置1后,后面的就断开了,按下X20应该没有动作才对啊,但事实上可以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PLS指令M0只有一个周期是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S指令M0只有一个周期是ON的
请具体点,谢谢!

网友B:
程序是正确的,X0为1时,按下X20,Y0得电机械手动作,X0断开,当回到HOME,X0再次接通时,Y0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