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自由口.rar (6 K) 下载次数:251 目前想利用西门子S7200自由口通讯实现1主3从的通讯架构。有参考一个案例(附件),但始终想不明白以下几个问题:(案例目前为1主1从)
1.案例中,主站(甲机)成为主站的依据是什么?是通过站号的设置吗?还是通过程序中指令的建立呢?
从站(乙机)的建立依据是什么呢?也是通过站号的设置吗?
2.若在此基础上我想再扩充至3个从站,我要怎么做?
3.因为通讯干扰(变频器,变压器,电机干扰)等,引起的误动作,我要在程式中如何增设校验设置避免不应该发生的问题产生?
  • 下载积分:+3(liuhuaxing) 感谢分享

网友A:
    可惜我不懂路过给你顶一下

楼主:
    高手也忒低调了吧!
    本样例有通过测试,完全能通讯!
    盼望高手指点!

网友B:
      我不是高手。。我是新手。。我只能告诉你,,自由口没有主从之分。。只有谁发谁接的问题。。
    自由口没有定义谁是主,谁是从。。  你可以自己定义。。把甲机作为总站,只发信息出去。。。从站只接收就可以了。。
    你想加多几个,跟里面的程序一样。。

    至于你说的干扰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