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接线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5-17):
大家看图,我看手册上,这个定位输出的COIN+怎么还接了一个二极管,必须得接吗?为什么?我如果想把定位完成这个信号,接到西门子PLC上的话,按照我这个画法对吗?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那是感性负载接的续流二极管,接PLC输入就不用接二极管了;另外你的接法没有形成回路,还有要注意电流方向

楼主:
回复楼上的师傅,那么我这个该怎么接线呢?

楼主:
这样对吗

网友B:
0V接coin-,coin+接I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的师傅,那么我这个该怎么接线呢?
看下图(输入高电平有效)
下载积分:+1(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C:
以上接法都不安全,松下的是漏型输出,S7200的源型输入,你还是照着手册定位输出接继电器吧,最好要加二极管,然后转换信号给PLC

楼主:
4楼和5楼的师傅接线不一样啊。
回复6楼的师傅,你这个方法也行,那么二极管该选个什么样的呢?怎么选?
wusaoyun

网友D:
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