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7):
有四个灯循环点亮,分别由M9、M11、M12、M13控制,但是在这个程序里SFTL实现不了,大虾们帮帮忙,在线等待。。。。。

网友A:
引用楼主veryuan于2011-05-17 14:38发表的 三菱PLC用SFTL编的程序不能循环移位,有请高手指教 :
有四个灯循环点亮,分别由M9、M11、M12、M13控制,但是在这个程序里SFTL实现不了,大虾们帮帮忙,在线等待。。。。。

我看到你的贴图中SFTL却是将M10移入M11,M12,M13,M14中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楼主:
    M9已经接通,M14是把M9、M11、M12、M13断开的,只是一次循环啊,如下图:

网友B:
    m10没有ON,M11,M12,M13不会为ON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可是M14好像没有ON的啊,我现在仿真都是M11-M12-M13-M11-M12-M13,一直循环,

网友C:
    要先将M10点亮

楼主:
    如下图,我已经改了,可是M14好像没有ON的啊,我现在仿真都是M11-M12-M13-M11-M12-M13,一直循环

网友D:
    M14其实是点亮的但是因为时间很短所以看不到而已,楼主你把[ZRSTP  M11 M14]的驱动条件改成M15来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已经能够运行了,那弱弱问一下,点亮多少时间才会正常显示,因为我是做仿真的,方便在有效的时间看到效果,所以设置时间较短。

网友E:
M11至M14循环移位,当M14 ON就ZRST了,

网友F(2011-07-01):
顶,用M14的下降沿来启动下一次偱环

网友G:
0.5秒的时间就能在输出看到很清楚的输出指示的了,楼主这样写有点累坠了

网友H:
学习了为,对我现在需要移位的有点启示为

网友I(2011-12-18):
三菱PLC用SF.TL编的程序不能循环移位,有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