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GX Developer中的梯形图放入WORD里呢?

楼主(2011-05-17):
我自己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安装了PDF虚拟打印机,这样可以把梯形图以PDF形式呈现,再截图到WORD,不过可惜的是PDF中的图含有背景水印,无法消除,请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直接截图就可以了。

楼主:
梯形图太大,要分次截图,而且截出来的图不清楚

网友B:
好像没有简单的办法,只有截图

网友C:
我只会截图,不能帮你喔

网友D:
可以输出PDF档案啊,我试过的,
GX Developer print Ladder MAIN.pdf
[Post]
“打印设置”中打印机名称选择“Adobe PDF”项,设置完成后,选择“打印”即可输出PDF档案了

楼主:
你好,你说的是PDF虚拟打印机吧,用这种方法最后出来的图上有水印

网友E:
形图太大,要分次截图,而且截出来的图不清楚

网友F:
直接打印就是了

网友G:
就是用VPrinter V1.5虚拟打印机软件就很好啊,不会有水印的,

网友H:
用 Adobe Acrobat 8 Professional 就可以了,這個打印出來的就沒有水印

网友I:
直接在GX Developer上选择打印,就会得到.mdi格式的文件,在用截图就行了,

网友J:
找一下WinSnap的軟件吧
我覺得很方便

网友K:
试试这个,我一直用。简单实用。
描述:截图小工具

网友L:
那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