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问题求教

楼主(2011-05-17):
PLC连接 外接电磁阀 ,为什么要接一个二极管呢。?

网友A:
本人认为:电磁阀是感性负载断开的瞬间会有很高的反高电压,接二极管能防止反向电压打坏PLC触点。

网友B:
1#讲得差不多了,电磁阀并联二极管通常是在直流供电的电路里,这里的二极管起到续流的作用

楼主:
学习了,,,,该怎么去接呢/

网友C:
反并联二极管,续流作用

网友D:
只有直流回路才会这样做,简单的说就是吸收线圈的反向电压。二极管正极接电磁阀的负极,二极管负极接电磁阀的正极。

网友E:
又学到一点了

网友F:
为了保护PLC 触点

网友G:
直流电磁阀并的是二极管,交流的要并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H:
大家讲的都很对啊,没什么说的了

网友I:
搭车同问。这二极管用什么样的型号?IN1004行不?

网友J:
感性负载由储能作用,触点断开,会产生高于电源电压数倍的反电动势,触点闭合时,会因触点抖动产生电弧,干扰系统,在负载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IN4001可以

网友K:
从二极管的功能看 应该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L:
对,直流电磁阀并的是二极管,交流的要并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M:
直流电磁阀并的是二极管,交流的要并阻容吸收电路 这哥们说的对直流电流中对感性负载要有续流保护!在单片机等弱电控制中 想继电器控制,小的直流电机控制等等 这一点弱电中非常重要!